WD80G硬盘板烧坏,但换了板后进系统好卡。

楼主(2010-07-21):
COMS里找的到硬盘显示80G,但是板好象有点不一样,在COMS显示跟原来不一样,
把它做丛盘进系统总到XP滚条那里滚进不去系统,如果板换错了会这样吗?但是又为什么找到80G了。
??急救中

网友:
大哥你修过硬盘没?主板换了就能用吗。

网友:
你确认就是单纯的板坏吗? 在CMOS里能认到不代表硬盘其它部件都没问题。

网友:
或者把原板上的ROM摘下来焊到新板上。

网友:
硬盘有问题啊,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个新的啊

网友:
光换主板不行的

网友:
換主板,也要換一樣的晶片組,要是差異太大,原系統肯定用不了。

网友:
不知所云,好外行的问题。LZ你用MHDD检测下硬盘,看下检测结果就知了

网友:
现在新手胆子很大的

网友:
要一样型号的板 要是不一样肯定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WD的盘,要把原来的ROM换到新板上就OK了!
一般是8脚贴片的,应该会吧。

网友:
WD的盘,要把原来的ROM换到新板上就OK了一般是8脚贴片的,应该会吧。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D的板先把原板上面的BIOS芯片换到新板上面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换了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