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TFORCE 4 不能关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1):
映泰TFORCE 4 不能关机维修一例
维修实例PDF文档
:
映泰TFORCE 4 不能关机维修一例.pdf
故障现象
:
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后运行正常。但不能正常关机,表现为:软关机或短接开关针四秒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主板上的各大电压未能关闭,如VLDT(1.2V_HT)、CPU供电、桥的供电、内存供电。
主板名称
:映泰
TFORCE 4 SE
主板架构:
主板架构图:(类似图,因未找到原图)
故障分析
:
此板能正常开机,但未能正常关机,从
NVIDIA
的时序角度去理解可以感受到,开机的时序是正常的,但在关机的时候时序出了问题,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还得从
NVIDIA
芯片组的开关机时序说起。
时序回顾:
NVIDIA
芯片组的上电时序图
NVIDIA
芯片组关机时序图:
从关机时序图中可以理出关机顺序:
PCI_RESET#
——
HTVDD_EN
——
1.2V_HT
——
HT_VLD
——
CPUVDD_EN
——
VCORE
——
CPU_VLD
——
SLP_S3#
——
PWRGD
——
CLK
(
STOP
)——
SLP_S5#
——
2.5V_SUS
——
MEM_VLD
故障排除
:
时序回顾到这个份上,该回过头来想一想主板关机时的状态了:软关机或短接开关针四秒后,复位灯常亮,主板上的其他电压未关闭,如
VLDT(1.2V_HT)\VCORE\
内在供电(
2.5V_SUS
)
显然,桥接到关机信号后,已经将
PCI_RESET
驱使为无效,故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此板不能正常关机,问题就出在
HTVDD_EN
(
L
)和
1.2V_HT(L)
这两个信号上,因为此时
1.2V_HT
这个电压还存在,桥将
PCI_RESET
驱使为无效后,就应关闭
HTVDD_EN
开启信号,从而关闭
1.2V_HT
这一电压。
看来要解决问题,还需要找到
HTVDD_EN
控制
1.2V_HT
这一电压的电路了。
因未找到对应
,在此只能提供参考图了:
从此图中可以看出,桥将
PCI_RESET
信号驱使为无效后,就要驱使
HTVDD_EN
信号为低电平,通过两个
NPN
的
三极管
Q21
、
Q19
将这一信号转化,使
Q18
这一
MOS
管的控制极为低电平,进而关闭其
D
——
S
极的输出。这样以来,
LM324
(
U1C
)的
+
参考(输入端)为低电平,则关闭
1.2V_HT
这一电压。
实测中,关机动作发出后,
HTVDD_EN
为低电平信号,
Q19
的控制极则为高电平信号,其
C
——
E
极并未导通,
C
极为
12V
。就是这个
NPN 3904
的三极管的损坏使得
Q18
小芝麻
MOS
管始终处于完全状态,运算放大器
LM324
的输入端有参考电压输入,自然会产生
1.2V_HT
这一供电。
关机后,
NVIDIA
芯片不能关闭
1.2V_HT
这一供电,其关机时序在这个环节断开了。这便是不能正常关机的原因。
更换
Q19
后故障排除。
附实物图:
实物图中标出了与图纸中对应的主要元件
。
时序图
复位灯常亮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
看来不能光知道开机时序,关机时序也得好好学学

网友:
黄昏听雨
的帖子
谢谢lz分享这么好的经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LZ这块板关机之后没有断电,能不能再触发?

网友:
把开机和关机时序分析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啊

网友:
老杨曾经也发过类似分析实例。李老师已经很强大了。

网友:
好强的理论基础.....得好好学学了

网友:
还没学这么多,但是真的很强焊..

网友:
有开关机时序就好修多了,关键是没有思路,不好下手!!!

网友:
这个有意思,有时间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要把数模电路学好才行!!

网友:
友安
的帖子
无法关机的状态下,不能再触发!

网友:
不晓得 笔记本能不能找到这些资料 开关机的时序

网友:
看了帖子才知道还有关机时序,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LZ的帖子又给我上了一课。

网友:
楼主真厉害呀 佩服呀 真的应该好好学学呀

网友:
理论知识真是太强悍了,特别是时序和信号了解的太透了。我们一般修关不了机的故障,一般都是围绕IO为中心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