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STK0765可不可以用CRT的W8NA60代换,在线等啊

楼主(2010-07-21):
一液晶显示器STK0765被电源击穿,现在手上只有CRT上用的W8NA60,请高手指教能不能代换,在线等啊。

网友:
不可以,0765是厚膜稳压电源电路,8NA60只是一直8A600V的MOS管

网友:
能不能代, 看看资料就知道了.

有时候经验害死人啊.

网友:
p9nk60zfp能代换stk0765吗

网友:
开关管。 都能代的呀。

网友:
应该不能用这个管代换,可以用6N60 K2645 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