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怪毛病

楼主(2010-07-21):
今天接到一台ibmt40 的机器,这个机器客户说他正在装系统的时候突然花屏然后就开不了机了,还有一声长两声短的报警声。
我听到一长两声短的报警理所当然的以为是显卡,于是我进行的加焊,重植球,更换显卡。结果还是没有亮。依然是一长两短的报警,跑码是4A,而且不加码片也是跑这个现象。
脚位是不会错的,也不止换了一个显卡

网友:
可以查显卡工作条件,不知道呢可以问论坛服务小组

网友:
注意下PC卡芯片?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检查显卡吧

网友:
像这样说的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买一个新的换上去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把显卡做坏了,这些显卡很空易坏了,做的时候上部温度不能太高,因为你要考虑到显卡上面的显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作好吧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最好换显卡做下

网友:
你换的是新显卡吗?当然先要确定显卡是好的,

这情况就是显卡,你可查下显卡的周边电路!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我遇到过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图纸漫漫查!没图不好弄

网友:
试做一下北桥,这个桥好似也坏的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是大师兄吗

网友:
有可能你做显卡的时候把北桥吹爆球了吧,建议两个都做一次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这个不要搞显卡了.是北桥问题.我是做北桥好的.档4A显卡换了四个都是老样子.我一来气把北桥干了.好了.

网友:
  t40的是否把显卡做反了  这个机器的第一脚的标注和芯片上的是反的 初学者可能会搞错

网友(点评):
如果做反了是不会触发 的

网友:
修一个T41开机跑码到38,加焊北桥亮了

网友:
4A就是显卡,换一个看看

网友:
显卡的焊盘有没有掉点?不过一般掉点也是正常的,一般都是空脚,你最好查一下资料。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是不是有可能把脚对错了,

网友:
换个显卡在做做

网友:
哇,好哦东西就是要顶

网友:
可能是北桥,我遇到过 是北桥的问

网友:
查显卡及工作条件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T41的机器,不开机的,我分析了一下,是显卡空了,于是我把显卡加焊了,亮了,但是也花焊了,郁闷中,显卡挂了,客户说这机不要了,过几天买新的去,于是我花600把机子买下了,换了个显卡OK了,就是我现在的机子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跑4A肯定是显卡的没有认到。。
在确定显卡等一系列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从细处看下。
比如显卡的晶振是不是坏了或者被你做拖了。。等、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 要不还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