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液晶亮一秒黑屏问题

楼主(2010-07-21):
这种问题好像是三星高压板高压部分通病,以前也修过几次,都 是换了高压板解决问题,不过这个板上的开机按键空在高压部分,换的话比别的高压条多接好多线。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三星亮一秒黑屏问题吗??

网友:
换灯管,去保护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决对不是灯管问题,我手头也有三星原装高压一体板,换上没有问题,去保护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详细说下

网友:
呵呵,现在不倡导去保护,说了要挨骂的。
                看下你的那个高压芯片的型号,

网友:
三星的话还是别去保护,用不长的!几天就回来了,还是换高压包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还是灯管问题,你有没有测试每组灯管的电流值?不平衡的话一样的保护的,你换了板试又不是同型号的板,可能你替换的板保护电路没那么敏感而已。三星的一 般就是灯管问题多,还有就是高压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还是灯管问题,你有没有测试每组灯管的电流值?不平衡的话一样的保护的,你换了板试又不是同型 ...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用的是同型号,同样的板子测试的,高压一体板从外表看上去没有任务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换高压变压器,通病呀

网友:
三星的易坏    高压包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次级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