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 915PL,电源芯片。

楼主(2010-07-21):
有块MS-7143  915PL  的主板,CPU供电管严重发烫,换后无果,供电IC有两个一个是 B3-7E
一个是AA-7B,   手头上没有这两个芯片资料,那位大哥有这种芯片的资料,指点下。

网友:
补充下 ,我手上有块料板,IC为 B3-8K   另一个为AA-8K,外围电路有些不同,不知能换吗?

网友:
没有 ,在网上查不到

网友:
B3-7E真正的型号是rt9605的!

AA-7B真正的型号是RT8800!

网友:
这种板子就是怪,连电源芯片都这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