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5块华硕板,没找到问题

楼主(2010-07-21):
客户送5块华硕板,没找到问题。拿土炮加热一块北桥后CPU电压都没有了。感觉像北桥空,但不敢再加热了。型号是P5N-E SLI 请教同仁这种板的通病是什么
华硕
cpu
通病

网友:
加热估计造成短路了。初始现象是什么啊?

网友:
不显,电压都对,CPU座用带灯座测得没空

网友:
而且每块都一样的问题,我估计是通病

网友:
可能是挂了 ,短路了

网友:
是短路了,这样的主板难修,希望楼主放弃别浪费时间和资源。

网友:
大器晚成
的帖子
电压都对 就查时钟 再查复位 刷BIOS 压南北桥 NV的桥就是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