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7-21):
philips液晶显示器,型号220WS8.菜单锁定,不管按什么键都显示OSD主菜单锁定。按开关也是如此。请问怎么解除锁定?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好像是按住ok还是菜单键20s解锁吧!估计按键漏电或误操作导致的

网友:
恩,解除了 ,谢谢 ,是按住菜单键,一直按就能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