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分割PDF文件

楼主(2010-07-21):
用家用HPK109a打印机打印一份显示器电路图(A4纸张),发现字太小,放大400%后,只能打印部分,连分页都不行,请教如何分割放大的PDF文件谢谢!

网友:
你使用pdf2word这款软件,绿色版的,就是把PDF转换为DOC(Word),转换之后用Word打开,这时就任你怎样摆布了。由于软件超出上传范围,我只好分卷压缩上传了。三个文件下载回去后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然后解压第一个就可以了。其他的还有;pdfeditor;PDFEdit这两款,但不怎么好用。这款软件好像树洞论坛有,就是不知位置了。

网友:
下载个..Adobe_Acrobat_7.0_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