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 350—-P4绿线无电压维修案例

楼主(2010-07-21):
1):测紫色线5V正常,再测绿线为0V不正常
2):拆机检查,发现两个主滤波电容已牺牲,面目全非。拆下两个大滤波电容,量两个100K的电阻,其中一个为无穷大不正常。
3):在旧电源上找来两个270K的电阻换上,把两个主滤波电容用200V 470UF换上。
4):插上扼流圈和电源线,万用表量绿线还是0V。。。
5):测494的第12脚为15.75V,4脚为4.16V,14脚为0V,给494的供电都正常了。它无基准电压输出,致使上接电阻无法给绿线提供待机时
       的高电平。
6):494的损坏原因分析,主滤波电容容量下降,使辅助电容的波动系数增加。辅助电源开关管未能正常的工作,长期工作在波动状态,最终
        494也牺牲。
7):用7500B换掉494,短接线,风扇转了。装上机子拷机,没有出现死机蓝屏的现象。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几个字,还落掉了一个字,抱歉!

网友:
100K的能用270K的代替吗,100K的是什么电阻啊?

网友:
两个分压电阻,阻值一样的。两个用同样的270K代替,功率是1/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