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服务器COM接口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0-07-21):
一台服务器的机器,因下雨烧坏主板了,后来经修复点亮了!但是,COM接口无法正常的和生产机器联机!厂家说应该是COM口坏了,但是这个COM接口是10针的,平常的COM连接线都是9针的,有些郁闷,特来请教大家,希望大家能给个接法!
接线

网友:
发的帖子,图片怎么不能插入?

网友:
孤单的幸福
的帖子
COM口坏一般从外观都可以看出来的 外观没有问题了话 那么一般就是COM芯片或IO坏

网友:
多谢,已解决,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