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色环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0-07-21):
有一个色环电阴,棕,黑,黑,金,红   是10欧?

网友:
是10Ω欧姆,误差2%。给你个软件,自己测测。

右上角上下两个电阻代表四环,五环,侧五环是点击下面那个。

网友:
这个论坛里很早就有了的

网友:
这个是10欧姆电阻 棕黑金金绿 这个是多少!呵呵是1欧姆

网友:
软件我测过了···没有后面的红色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软件后,右上角有两个电阻么样的,测试四环点击上面的那个,测试五环的,点击下面的那个,然后再点击对应色环下面的颜色。你这是个五环电阻,你用四环测试,肯定找不到五环的颜色。

网友:
二楼的软件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我用的不是你发的那个,那另外一个软件···

网友:
应该是1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没有掌握规律,很好用的,暴风影音和QQ影音都能打开,也可以用flash播放器打开

网友:
10欧电阻

网友:
你发的这个和基地里下载的另一个测出来的一样,但是就是误差不一样,基地的“色环电阻识别程序”没有最后一个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