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AMD CPU老蓝屏,花屏,进不去系统。换个CPU好了.(已经解决)

楼主(2010-07-21):
老听朋友说,集成主板开机AMD花屏,换CPU就OK了 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店卖出去的几块华硕也是,同行买走后,说花屏。但是他们换CPU后OK

昨天我也遇到了,
机器:ABIT的AN52。512M2代内存,网吧机。3200+CPU(AM2)
顾客主诉:老蓝屏,内存报警,BIOS提示错误要刷新
尝试维修:。刷BIOS,换了4个版本。换内存,硬盘,显卡后无果。最后玩大的,上BGA,加焊CPU座子,做 桥。。还是一样,晕死
换CPU 4000+后,居然OK

但是老CPU装到别的机器,没一点事情。很是奇怪????

难道人家用了3年才开始不兼容?

已经解决),CPU问题。听说:AMD CPU 内部内存控制器爱坏

网友:
上次我也接到一个客户的机,他的CPU是4200+的,老是死机,换了风扇、内存无果,本来想换个主板试下,最后面换了个5000+的U就好了。但是他那个4200+拿到别的机子就没问题,也是用了有两年了,搞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长期针脚与座子接触有生锈,电蚀,变形引起的问题,或者叫做扩孔吧。
换个CPU为什么就好了,是因为任何两个不同的CPU不可能针脚的形状完全一致,插上去以后接触点位置变了,也就能接触好了,工作也就正常了。
此问题多发的原因是:
1. 目前的CPU针脚和座子接触簧片镀金不如过去的产品厚实;
2. 现在的CPU针脚通过的电流比过去大,容易引起电蚀。
可以尝试用酒精清洗针脚与座子簧片,或对针脚作微量矫正。

网友(点评):
张老 这个确实是CPU坏了,不是你说的原因,AMD CPU出这样的问题非常的多

网友:
是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碰到好几台机器了

网友(点评):
遇事多动动脑子!!!!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我估计还是CPU老化造成的!

网友(点评):
老化,不是的。

网友(点评):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说的原因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CPU老化造成的

网友:
我有一5000+U,也是老死机换到别的电脑上就没有事,自己用就是不行

网友:
修板,U,内存,多换几个,勉得走歪路

网友:
如果CPU真的坏了,那你换到什么主板上也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我这有一个3600双核的 内存控制器出问题了,只能用俩条内存而且只能是单通道

网友:
AMD的U就是电脑中 的垃圾!问题莫名其秒

网友(点评):
同样的问题INTEL的CPU也见到不少,看来你是没有CPU可用了!

网友:
已经泡酒精了

下午16:00取出后,加热
实验。等待结果

CPU座子已经加焊过了

我还是认为CPU内 部 内存控制器坏了
AMD把  内存控制器 集成到CPU里面了。不稳定的案例太多了

INTEL就没发现过不稳定。要么点不亮。要么OK.难怪高档机器都是INTEL呢。服务器都是INTEL的

网友:
做一个维修员,不能说别人的产品是什么什么,主要的还是你有没有技术,能很快的维修好电脑,说那些无聊的言语,有损我们国人的形象!如果你的技术好,不仿也帮AMD解决U的问题,那样我就很服你!

网友:
K8和k10架构的CPU的整合内存控制器(IMC)

K8架构原先分为Socket754、Socket939和Scoket940接口,Socket754主要面向桌面中低端用户,Socket939面向桌面中高端主流用户,而Socket940为早期服务器Opteron专用(后来服务器也改用Socket939接口)。新K8处理器统一为Socket AM2(940针)接口。

K10也就是通常俗称的K8L,是AMD现有K8架构产品的继任者(没有K9),在架构上有所进步,并将四核心引入桌面,K10架构四核心具备一系列“革命性设计”,其中最大的卖点依然是“原生”,另外还有每核心512KB二级缓存、共享2MB三级缓存、HyperTransport 3.0总线、增强型PowerNow省电技术、AMD-V虚拟化技术、领先的性能每瓦特指标等。

如果cpu中的内存控制器坏了(以前是北桥),内存就有问题

网友:
酒精泡了CPU一下午。刷子刷了。还是一样
CPU座子也重新加焊了。无用

网友:
额,amd的还有这种问题,见识了

网友:
感觉张老说的方法值得借鉴.
如果是环境不是特别好,比如网吧等容易腐蚀元器件的环境.
出现这样问题,可以按张老思路来试试...修好就是钱哇.

网友:
  13楼的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一个评价你这么认为的话无语了,别动不动别人一发表你就跟屁一样的这样说别人!我能生产CPU我和你在这话都说不行。只是个人对AMD的看法。从事10年硬件维修的感受!

网友:
  这种问题根本就是CPU有问题。与环境无关!同样环境,英特少见,与AMD不成比例!拿几条汇编在AMD机器上使用看看!

网友:
感觉张老说的方法值得借鉴.
如果是环境不是特别好,比如网吧等容易腐蚀元器件的环境.
出现这样问题,可以按 ...
引用 网友A:

CPU也上BGA了,加焊了以后,还是一样

网友:
有方法可以排除下可知故障...不是好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