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 865掉电问题

楼主(2010-07-21):
同行送来一块865主板 据说是联想品牌机上的  应该是老机器,不上U实测各电压均正常。也不掉电。上了CPU后跑码了,但是几秒就掉电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版主出来指点吧!自己先顶下

网友:
换个电源和CPU风扇试试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没问题的,换过了,跟风扇也没关系  不是报错,也不是太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不是没考虑,还是不行,再给点建议

网友:
cpu供电电容换下呀

网友:
是不是,CPU单元电路的IC老化了?

网友:
额,如果是上CPU一点就灭,我到遇到过,一般是CPU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开机掉电。。马上摸下主板上的各芯片和MOS管有无发热过大。要注意内存供电MOS管和控制IC把CPU供电4针拨掉看下还掉电不?如果不掉就是CPU供电部份问题。反之就是别处有问题。如果测不出来。就强行加电再看那个芯片明显发热大。

注意:有些主板不插内存或插内存工作条件不正常主板检测不过内存也会有掉电或不断重启的现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掉电还是重启啊  如果是掉电 大概开多久掉电  如果是重启可能是内存不过引起重启 上假负载不掉电 上U掉电可能是U供电没有出来 如果是上假负载测各电压正常那以可以强制开机测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装上CPU内存都能跑到33  然后就掉了。不装CPU  多久都不掉,我摸北桥很烫  所以换了个   现在还是不行   掉电现象是跑码  跑到 33  就掉了。应该是没等跑完。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强制开机不行  有时候可以跑码  有时候不跑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有的内存不过掉电

网友:
检查内存或内存槽附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