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 4秒之后掉电。

楼主(2010-07-21):
空载:还是4秒掉电, 空载( CPU ,内存,显卡)没接的意思。
接上CPU 内存,显卡, 开机,跑到2R 就掉电。

上CPU 假负载,开机, 运行4秒之后就掉电。不插CPU 供电线。还是4秒掉电。

网友:
我有两块QDI865PE的板和你的一样 查不出问题来 在线等待答案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换了N个了没用啊

网友:
上假负载,短接PSON,检查CPU,内存。桥的供电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秒掉电 可能是开关电路有元件坏引起的 让主板误认为开关针一直被短接  所以关机  跑一下开关针到IO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