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待机0.03 开机后电流跑到0.318

楼主(2010-07-21):
待机电压都正常,开机后L3 L4无电压,测试卡不跑码,3.3V和复位灯常亮,求助中

网友:
分组供电,,,  供电都没出来, 把那一路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待机3V、5V 、1.8V 、1.2都出来了,开机后,L17 1.25V L16 2.5V L151.05V 北桥发热

网友:
北桥没问,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