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7s不开机

楼主(2010-07-21):
盖机器供电都正常,按开关没反应灯不亮不知什么原因。按键上的电压都是3.28v只有开关上的是2.24V,开关是进TSUM16AK-LF里的,周围的件都量了没问题,我把TSUM16AK-LF换了还是2.24V mcu是在TSUM16AK-LF里的把我想刷一遍mcu各位大侠谁有,给一个。该板上的24c16wp。pm25lv512。24c02wp分别是干什么的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那个  2.24v 是不是正常就是这个数值啊?

网友:
忙到最后发现时按键问题,啊哈哈哈哈

网友:
按键上的电压好像都一样。。3.3伏。。

网友:
我说了 按键没问题 把按键 拆了一样

网友:
回复 许冠杰 的帖子我说了 按键没问题 把按键 拆了一样

网友:
高手们  帮帮忙啊  在线等

网友:
主控的问题吧换一个是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看我的帖子了吗  我不是说换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总归有个地方把电压拉低了吧!这还不好查吗?动动你聪明的大脑
    啊

网友:
你把表笔放在3.3V稳压的地方时间长点,电压是不是不稳定?如果是,哪你修电源吧

网友:
你现在只有3个可能,1 按键, 2主控 , 3 开关按键线路上的电容 稳压二极管 4板子漏电,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
先把按键全换掉,再刷pm25lv512

网友:
24c16wp。pm25lv512。24c02wp分别是干什么的

网友:
我把电路上的件都排除了 主控也换了还是2.24V晕了   是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数值啊        还有那三个件是干吗的啊?

网友:
程序问题。 有些机子就是2V多的。

网友:
直接上程序, 我就要看看是不是程序坏了。

有可能第五种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我有样的板,是联想19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