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络端口检测

楼主(2010-07-21):
公司网络线错综杂乱,每次故障都无法顺利找出另一端的网线。请教有没有免费的网络拓扑图检测软件,可以检测出交换机端口对应的IP地址号,或者其他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这个好象没办法吧,只有自己一个个的测试了。
布线施工的时候没给图纸?

网友:
前几天也是跟一座大楼安装交换机,线很乱,得先把线理顺才行,两个人,一人拿一台对讲机,用测线仪,一个一个测,用的时间也不长。

网友:
呵呵。。用对讲机侧线是个好办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早知道有这么一天.早点做张图纸啊,这样不就省不少的事吗。

网友:
最初的科学合理的布线可以给今后的维护省N多的时间哦

网友:
我刚到这公司3年,这线布了起码有7、8年了,放线的人都不知道躲哪个旮旯里去了,呵呵。没法子啊

网友:
侧线仪加对讲机或者手机,就是很好的配合了。一个小时基本可以完工了

网友(2011-06-02):
其它方法应该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