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易美逊D525本子,进水后屏不亮。

楼主(2010-07-21):
一台ACER 易美逊D525本子,G40L的北桥,集成显卡,进水。处理后能够开机,外接显示器正常,但使用屏开机,有背光无像。检查中发现屏线接口进水腐蚀,屏供电保险损坏,主板屏接口插座腐蚀断针。上述故障都处理后,仍然开机有背光无像,换屏同样现象?
这会是哪儿的问题?已经确定屏线的四组LVDS信号是通的,供电是正常的。背光也亮了,该屏是LED背光屏,140。
请高手发表高见。
显卡

网友:
会不会认不到屏ID?

网友:
我观察了一下屏接口,因为进水是从风扇位置进的水,屏线插座都腐蚀了,其中屏线接座断了三根针,这三根针的位置是19V背光供电和LVDS信号线一组?原机屏是BX140的屏,我换LP140WH1也一样有背光无像。会不会是在进水腐蚀后,19V高压通过LVDS信号线进到屏和北桥。如果真是这样,就不能修了,费用太高,这款本子也不值钱。

网友:
但在加电状态,测LVDS信号也有电压。

网友:
已经排除BIOS损坏,刷了BIOS还是一样现象。

网友:
在开机状态下,LVDS四组电压分别为1.613,1.580,1.413,1.385,1.610,1.595,1.603,1.586.

网友:
在外接显示器和接屏情况下开机,只有外接显示器能亮,内屏的背光也不亮,也不能使用FN键切换,切换没有任何变化。是不是没有检测到屏的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