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三极管作为开关管时PNP和NPN型时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7-21):
是不是当NPN型管的第二脚基极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当管子为PNP型时,第二脚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一个高手帮我分析电路时,碰到一个NPN型管,说第一脚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我现在很矛盾,请高手进来确认下。

网友:
NPN的是高电平导通,PNP的是低电平导通。我指的是B级的电压,而你说1脚,1脚图纸是集电极。

网友:
我的意思是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是基极第二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三极管的导通是取决于基极B的电压,NPN管的B极电压越高,导通越强,pnp的恰恰相反。

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请老大们指教一二

网友:
在一定范围内是的 三极管的b极电压 保护高到哪里去的 一般就在0.7v左右了

网友:
找本基础知识书,自己看看,不行再拿个五伏电源,两个不同型号的三极管做个灯玩玩,印象就深刻了,

网友:
最简单的,NPN的B极高电平开,低电平关。PNP的B极低电平开,高电平关。

网友:
NPN的B级电压高于E级三极管导通PNP的B级电压低于E级三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