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的桥上假负载不掉电

楼主(2010-07-21):
这个是神州的一体机,NF的独桥,桥加焊过了,U座也加焊过,就是上假负载不掉电但是上真的内存时就掉电,那个时钟对地是无穷大,假负载的有2.2V的电压 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 不掉电 上真U掉电 还是桥的问题  加焊不行就重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你说的那样 压了下就可以跑过去了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最好换个桥了。

网友:
假负载上的时钟测不到 需要在旁边的耦合电容才能测试到

网友:
自己的板 就重植吧  给人修的就。。。再加焊吧 不行就算了 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