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变态问题。

楼主(2010-07-21):
X40 不加电 拆机发现H8旁边4个电阻严重腐蚀 根据H8相关图 4个电阻(11;12;21;24)都是100K,换之 。随后变态问题出现了,接电源后 第一次开机必须是量H8的12PIN电压便能开机 然后在不拔电源的情况下键盘开关能正常开关机。重接电源又得量12脚电压。。我那个郁闷啊,怀疑是那4个电阻阻值没换对。高手赐教!

网友:
把12PIN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进水的机,要先把板子烘下,不然就有莫名其妙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12PIN没有电容 不过我现在又发现 把12PIN的3V电阻断开为空脚时 可以连续开机很多次 但过一段时间 又不能开了 再把12PIN对地一下 又能开N次 如此循环。。。

网友:
还真是没遇到过

网友:
把H8摘掉,看看底盘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