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T怪毛病

楼主(2010-07-21):
我这边有台ASUS A8T,是独立显卡,插在主板上的,本来客户拿过来是有时开机无显示,我当时就把显卡拔下来加焊了一下,测试了一天好了给了客户,可今天客户又拿过来说又出现那种情况了,我还以为是显卡,又加焊了一下,可还是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是好的,能显示,屏我也代换过了,屏线也量过了,全是好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改怎么办啊

网友:
还有会不会和显存有关系啊,关键外接能亮

网友:
显卡板肯定有问题啊,不行就换了,也有可能是插曹虚汗了

网友:
这机器槽子问题是很多的

网友:
做好北桥,有可能额!

网友:
考虑北桥……开机无显能听到华硕开机声音吗

网友:
这一点都不怪,只是你见的比较少而已。告诉你,就是显卡。

网友:
显卡槽子加焊下试试看,不行再加焊北桥

网友:
你最好量一下电容看看是北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下休眠按键,还有测下供电。

网友:
看看屏接口有没有电压过来,如果正常那就看看有没有信号过来。

网友:
加焊不行的,取下来重做吧,,不过一定要记得烤桥最少2个小时。。。不然做上去效果都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