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865PE 掉电

楼主(2010-07-21):
今天接到两块QDI865PE的主板 裸板开机4秒制动掉电 插上CPU、内存、显卡、跑2625显示器绿灯刚亮就制动掉电 开机排针一端2.6V 一端5.0V 全板电压基本正常 。
本人换过IO 换过晶振和振楷电容 CPU供电12V电感断开还是一样触发4秒左右掉电。
搞得没思路了 在线等待师傅们的答案
小弟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开机排针一端2.5 一端5V
这个有点异常
跑跑线路
贴上IO的型号

网友:
回楼上 IO是W83627THF

网友:
IO 的68脚待机状态下是2.6V  触发开机排针没有0-5V的跳变  72脚待机状态下为2.7V 触发排针有5-0V的跳变 逸风大哥还要该怎么查啊

网友:
68和72脚电压好像都有点低吧。楼主确定常电源没有短路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常电源啊???

网友:
IO的68针(PSIN)和开机排针负极相连。电压应为0V才对。2.6V电压明显偏高。将68针挑起检查焊盘上的电压。看是否有0-5-0的电压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68脚我已经挑起 但是挑起了不触发 焊盘上68脚在待机下的电压为3.6V 是怎么回事啊 IO我已经换过了IO一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待机状态下就有的电源,3VSB 5VSB 1.5VSB 1.8VSB,要看你主板上都设计了哪些电源。

网友:
通电不触发测量3VSB PCI A14脚
断电
跑一下线路,主要是那个2.6V的开机排针,估计有串电

网友:
跑电路检查开机排针2.6VSB的电压源头。我认为开机排针应为0V才对。

网友:
经跑线路那个2.6V是南桥经过102电阻在通过一个小的芝麻管到触发排针的

网友:
你清出一下CMOS  试试  有的设置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关针上面不可能两只脚都会有电压的  两只脚都有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 跑一下开关针的线 看一下  可能是那里有串路了

网友:
多谢技术小组 多谢大侠门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   经跑线路发现是南桥发出的一个信号经过102电阻在经过一个小的芝麻管一边到IO的68脚一边就是通往开机排针的  换过此芝麻管开机排针一端5V 一端0V  触发开机排针上电 OK 不会掉电了 此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