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发热问题,请求指教

楼主(2010-07-21):
发热量很大。CPU附近,硬盘温度都相当的高。
而且曾经出现过一次连续开机十几个小时之后花屏的情况
本想清理一下cpu风扇。但是风扇很干净。
于是在显卡芯片上加了一个。0.8CM*0.7CM*1mm厚的铜片。但是开机之后检测显卡温度还是高达81度。因为本人是新手,所以求教加铜片的过程中或者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同时请教一下解决发热大的问题。谢谢了(CPU没有超频)

网友:
加铜片后可以降低10度左右,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安装不到位。同时显卡的温度在桌面下和运行游戏时差别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您回复我。在拆机之前没有具体测量温度是多少。但是“维修”完之后开机两三分钟就80°。现在运行了csonline。在运行过程当中温度就上升为87°左右。     铜片的安装应该是很到位的。因为在显卡芯片上面有个“覆盖”的塑料胶垫。。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但应该铜片是完全包裹并且覆盖在显卡芯片上面的。

网友:
大家帮帮我这个小白吧。现在CPU56°显卡80°主硬盘48°。 运行了五六个普通程序。

硬盘温度较之拆机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 -。。原来硬盘温度摸着都烫手。现在还好。
显卡温度还是下不来。。

网友:
风扇在改常转吧

网友:
显卡芯片上不要垫硅胶了。
在显卡,铜片两面上抹一小点含银硅脂(不建议用白色硅膏)
然后铜片直接贴到显卡晶体上(注意铜片别碰到显卡小电容)
在装机看看温度,无明显变化的话再拆下在铜片和散热管间加一片垫硅胶
温度再不改变直接拉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那个塑料垫 是 垫硅胶 是么?
    那个垫硅胶能取下来么?
    铜片我压的很平而且没敢弄太大的,怕碰到旁边的小电容之类的

    拉5v的方法是什么呢?呵呵,我是小白,还请海涵。

网友:
是风扇拉过usb的5v过去的意思么。。

网友:
塑料垫 就是散热垫硅胶了,如果显卡与散热管之间没有间隙
这玩意可以不要。
在USB口供电脚接到风扇红线供电,拔掉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看了一下把垫硅胶拿走的话,感觉显卡和散热管之间卡的不死,有间隙的。。。。
除了改5V,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如果用铜片,就不要用硅胶垫。一般情况下,V3000的AMD的芯片G6150用铜片后,在桌面下温度会控制在40度,看电影会上升到60度。

网友:
你的机器一开机就上升到80多度,应该是安装不到位或者是方法不对,多试一下,肯定会有结果。

网友:
铜片的厚度从簿到后选,不要用太厚的,避免压坏芯片。铜片两边涂导热硅脂。

网友:
估计是安装不到位,或者过厚吧底下没有完全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