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接电源后,有待机电流0.006A。触发后,无显示,电流升到0.9A后,掉电至0.05A。求维修思路!
华硕
掉电

网友:
6100的显卡吧!加焊看下!
彻底解决 彻底解决只能换09款的显卡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这样描述的故障现象 我是没有看懂的 楼上诸位都能知道是什么故障了 唉 还是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是什么芯片组的,独显还是集显,你测了那些电压等等!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座吧

网友:
我也是这个机子 待机怎么才0。001呀!郁闷

网友:
这种机型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就好。

网友A:
集成显卡。。。没有显卡座

网友:
这个就机器修过掉电的问题是6100的问题,加焊解决的。

网友:
最好是取下重植。。。。

网友:
华硕掉电的修过几台,个人觉得,在全部电压出来后还掉电,一个是不过CPU掉电,按跑FF修,二个是内存不过也掉电,(ASUS主板不支持MINI 诊断卡,可用MINI诊断接LPC线或看电流或用显示器量BIOS、内存条上的电阻,确定是不过内存或不过CPU)。三是不过显卡了掉电。
两台是量到内存条排组一相有波形,更换北桥,一台是清洗内存槽,二台是跑到显卡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