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奇怪问题,有经验的师傅,一》

楼主(2010-07-21):
     手上有一明基的本本~! 去年修过的,问题是CPU不工作,去年就是拆下来就好了,装上就不行,(肯定不是没有装好。)但是插上检测卡就OK,可以亮机。搞不明白,这不是装好之后,客户用了一年,又回来了,还是这个问题,(CPU不工作。)拆开好了,想测量那个电压没出来,都没办法测试。  大虾们指点下,是不是 (有什么通病之类的)?

网友:
明基什么型号呀,怎么都没表明清楚。

网友:
是不是U座虚了?你装好后因为有散热器压着,就虚了,而你拆下来,因为没有散热器的压力了,U座暂时性的恢复正常。对比拆后和没拆之前散热器的压力影响。

网友:
  是虚焊 还是装上诊断卡就好了?

网友:
测一下MINIPCI看看有什么异常。

网友:
嘿嘿,不是座虚吧,上次能管一年,呵呵,运气

网友:
有烤箱就考几天,可能是受潮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芯片有虑焊哦

网友:
描述的看也看不懂……

拆下好,装上不行,注意下待机按钮……

网友:
插诊断卡可以开机 不插诊断卡不能开机 我碰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器这样的!!
     干南桥跟BIOS 好了

网友:
  楼上 说的是真的吗 学习了    这养的问题 还真不好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