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楼主(2010-07-21):
前几天修了一台HPDV2000的机器,拿来的时候是显卡问题,加焊完后没有问题了,可是客户打电话说只要机器温度一上来,usb鼠标就不认了,关机重启鼠标还是可以用就是一热就不能用,先在没有一点思路,请教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把风扇改成长转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UCB的5v接过去

网友:
一直是5V的话对风扇好吗,如果不运行大程序可以考虑用3.3V

网友:
改风扇改的吧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