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有待机无触发

楼主(2010-07-21):
三星R18 现故障有0.01 的待机电流,开关无3.3V  ,此板原现故障是短路 Q517  Q510  Q503 4816坏引起的.现在更换了,不再短路.但是P3.3V 一直没有.更换了3个1909 还是一样.

网友:
1909 边上的MOS管坏了没

网友:
上图这个P3.3V 是直接从DVC 变过来的吧

网友:
更换了3个1909 还是一样,那I/O有没有查过

网友:
先断开后级3.3V看看电压正常了没有。

网友:
你这个3.3V是DVC转过来的吗好像不是?3.3V是在Q3的G极呀?。。但是如果说不是呢,又搞不懂。。谁能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