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0-07-21):
最近真是烦呀。收了十几片板都是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以为是CPU槽。南北桥空虚。用手大力压着还是一板。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是啊这种问题,不好搞啊。你应该具体的说一下,是什么样的板。

网友:
先查内存和显卡供电正常没有,查总线电压正常没有,都正常的话,查CPU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你有接显示器看看没?

网友:
先刷BIOS,然后量一下各总线阻值。

网友:
先看各项供电有多少伏,再查内存和显卡供电正常没有,看IO是否发烫,CPU工作状态怎样...

网友:
不知道什么板子 什么接口的  没法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CPU复位不跑码的板  还是要先从头查起各供电  时钟  复位 没问就压座子 压桥 刷BIOS  不行拆网卡  COM口芯片 换IO  打各总线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换那么多东西。还不如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要换那么多东西。还不如叫客户换板了
引用 网友A:
[url=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
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1704652&ptid=220350]

不是叫你换这么多件。而是告诉你说有这么多的地方会引起你说的故障现象

网友:
看CPU有没有发指令给BIOS.读码24脚的3.3V

网友:
这位老兄挺有意思,,,换那么东西。不如叫客户换板。。。。

网友:
看看总线,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要换那么多东西。还不如叫客户换板了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你干脆不要搞维修了,你还搞什么维修呢!靠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楼主的卡兼容不好,板子都什么型号

网友:
朋友你的主板是775针的吗?我最近受的主板是775针都和你的一样情况,用手压不管用,后来发现都是座虚焊。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测试BIOS 23脚有波形没,量下BIOS13 14 15 17的阻值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