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1 C3 然后不复位了?

楼主(2010-07-21):
今天修到了块不知名的主板,也没看是什么型号的。是754U的的板,单桥片。客户说总是开不开机,试了一下,还真是。

开机看码。是C1  C3  。01    02    07  到07就出位复位灯长亮,这时测得cpu没有供电了。上假负载只有VTT有1.2几V,,但是内存供电正常,只有U没有供电,然后不上内存,只跑C1然后就不过了。一会还是出现不复位的情。U也换过。内存也换过。内存槽也搞过。内存和U都是自己的。好的。这样不是不桥坏的多?

网友:
加焊桥。刷BIOS

网友:
复位灯亮的时候量一下各个供电,看有没有不对的。主要是cpu供电那一块

网友:
以前修过754类似的机器,也是CPU无电压,后来折腾好久,原来是IO问题,挺怪的

网友:
是单桥芯片的,桥一般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LZ压着CPU风扇开机试试,我这边有太老机器就是,上诊断卡有时候会挡在07位置,不过压着就能过了 ,机器太老 就懒得做底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07代码一般是IO或COM口芯片的问题
换IO  拆COM口芯片   不行的话就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