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的显示器

楼主(2010-07-21):
     故障是这样的,接电源线上电,就好像是一会开一会关并且还有响声。大约3-5秒一个回合,指示灯一灭一亮。但不能显示,本想换个电容看看,晕……没有那多大的。那是450V220UF手上有的是450V120UF的。不知道换个电容能不能好?自己猜想的。还请问高手这样的情况怎样去修。

网友:
电容你可以取下来粗略的测一下嘛,从现象看,这个电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先在后级带个假负载看看,然后测一下各路输出的电压。

网友:
过载保护引起的吧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看看50V是否正常,多是二次电源或行管坏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断开行扫描供电来试,断开后可以正常开机~行扫描故障,如果还是一旧。,电源故障!

网友:
过载引起的保护动作,可先测下行管是否短路了,或把电源的所有负载断开,接假负载,若故障不变就修电源吧,若故障消失就说明是负载有短路的,一般都是行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显然是  行输出电路故障   行管击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