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指招 hp i46c 的上网本不进系统

楼主(2010-07-21):
我接到一款hp i46c 的上网本 用户说插USB设备 就不亮了  然后我测了一下USB对地值 不对确定是南桥坏了  南桥是 VIA vt8237s  于是乎我就换了一个南桥 换后亮了 也能进BIOS 了  但是不进系统 在选择硬盘进入的时候 就定住了 貌似死机 硬盘卸下去 也不行  u盘也不启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呀,还是南桥坏来呀。要换全新的哦,
、不要那个拆机的来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 还是南桥啊  这个南桥是淘的  好像是拆机的  感问大侠有这款桥吗?

网友:
大侠。不敢当哦。我这没那样的桥哦。建议你买桥的时候还是要问一下是否是全新还是拆机的。最好还是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