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 开机2秒即关机

楼主(2010-07-21):
机型:acer4540集显
板号:la-5521p
故障:二修机,在我这是开机2秒掉电,可重复开机
拆机有重大发现,不知道对不。有一个芯片似乎被一修哥焊错啦。如图。6265a的那个芯片
芯片
掉电

网友:
这个照片是照的哪边?没看到你说的IC嘛!

网友:
不好意思,传错图片

网友:
焊接好像是正常的啊

网友:
图纸没有,淘宝上也没有这个IC,郁闷啊,问下前辈们。这个IC应该是焊错不?

网友:
因该没错,有点的是1脚

网友:
正常,没焊错,就是这样

网友:
没有错,一角对着呢

网友:
LZ 发的照片上的料是对的 PU14 VCORE 电压芯片

网友:
考虑有短路吗?Q3 (网卡接口出三极管或者kb926)

网友:
xfzl
的帖子
没焊错,图中白色实心小三角指的地方即为第一脚的位置。

网友:
没错 芯片上的那个圆点 就是1脚!

网友:
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没有焊错,但看上去表面好脏,用洗 板水洗 清洁看有没有连锡的。

网友:
没焊接错啊,

网友:
xiaoxiao9654
的帖子
终于弄懂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