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会蓝屏

楼主(2010-07-21):
主机进入桌面会蓝屏,重做系统做完镜像,到安装时也蓝屏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内存,主板有无爆容,还有你系统是不是驱动集成错了

网友:
蓝屏也有代码的,最好截个图看看,究竟是内存问题还是其他硬件冲突,最好用安装版试试,有的主板是不支持克隆版的

网友:
主板不支持克隆版,应该是不进桌面就蓝屏吧?把蓝屏最下边一行代码记下来,到网上搜一下看看呀。

网友:
你换根内存试试 一般蓝屏内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用排除法,先换个硬盘 内存确认下是不是主板引起故障!

网友:
80%是内存问题,或者主板支持串口硬盘?不支持要在BIOS中设为IDE.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吧。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是供电问题吧,我前几天修了一个也是进系统就蓝屏,后来换了一个显卡就OK。有个时候主板的供电不足也会蓝屏。当然还是先查一下是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XP蓝屏代码查是那个设备引起蓝屏 或者更换外设排除

网友:
换个ylmf纯净版试试看 驱动不集成

网友:
主机进入桌面蓝屏可能是系统有问题,但是安装过程中蓝屏有可能是你的GHOS版的驱动和你的硬件兼容不好,可以不安装驱动测试下,如果还是蓝屏就检查下你的内存或者硬盘。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重做系统,就出现应用程序正常始化(COXC0000005)失败请点确定

网友:
有的是硬件不兼容 还有的是软件不兼容  一般是硬件存在问题  你用深度6.2 看看 不行就是硬件不兼容 你看看蓝屏代码 找找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先换跟内存吧 说不定你内存是黑货

网友:
更改BIOS中硬盘模式

网友:
你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已解决,十五楼说对了就是内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