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宽屏不上信号

楼主(2010-07-21):
一台三星19宽屏液晶显示器信号是930ba,     这台故障是上不了信号。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最基本的先检查vga头看有没有正常

网友:
不接信号时有无信号的提示吗?连这都没那就是程序或都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