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0 掉电

楼主(2010-07-21):
HP 530 电流到1.3,屏刚显示就掉电。有3.3V 和5V 电压。内存有1.8V。用CPU假负载测PG 1.0,VCORE 1.5,时钟1.5, 复位0,参考电压0.71, VCCA 1.0。请教各位下步该怎样查?

网友:
复位0,会亮吗,掉电后电流多少?

集显的机,重点查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大一些,外设也有可能

网友:
CPU没有复位信号能点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没有RST信号
主板都不会工作
怎么能够点亮!

网友:
呵呵 他这是没上CPU 没上假负载开机测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