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高手们进,笔记本bios超复杂问题

楼主(2010-07-21):
故障:

本本是acer 1651,刷bios失败无法点亮,拿到深圳华强北维修。用编程器刷bios。结果可以点亮,但无法进系统,当时要求js修好直到能进系统为此。js称只负责点亮,强收了150大洋就不管了。我也没办法,拿本回家,心想最多也就软件问题,自己可以搞定。
   可回来之后发现不对,光驱有读盘但是启动不了,换了好几个系统盘都一样,硬盘灯也有亮也是进不了系统。进bios,发现不对,光驱和硬盘型号是乱码,显卡型号显示的不是ati x300.其他显示正常。如图

我判断是bios有问题,于是找来了个软驱来刷bios。可是刷到一定程度机器就自动重启,如图

试过很多次都是这样。郁闷。。。。

各位高手认为是哪里出了问题,bios损坏还是js在板上做了手脚。js拆机我在旁边看,他刷的时候说店里没编程器,跑别处刷的,没看到

我现在在义乌拿到那js修是不可能的了,何况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另:不知那位高手有没有acer 1650 系列的图纸没,我想拆机对比下。论坛有,可我级别不够下不了。有的话发653066138@QQ.com
谢谢!!

网友:
郁闷,这麽多人看过却没人回帖!!传说中的牛人高手是不是都很忙啊?

网友:
非专业人员没事别刷bios玩
js没那么多,不要张嘴闭嘴的js
图纸给你你也应该看不懂,没什么好对比的。
还是找个专业点的地方维修一下吧。

网友:
拿到好几地方去了,没人愿意修,他们的意思是基本上可以判断做了手脚,要不我也不会跑这求助了!!我要图纸是想拆机看看是不是哪里元件做了手脚,自己拆过几次,没对比很难。

另外其他地方我不敢说,在深圳维修手机和电脑没职业道德可不少,叫他们js已经够客气了。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

网友:
估计还是BIOS 没有刷对。你再刷个试试。

网友:
BIOS 版本不对怎么样的  所以说各位维修员要多多备份BIOS 。 LZ也是 别老是JS怎么样JS怎么样的  做生意考虑利益,不然怎么交房租!我换个电容 5毛钱成本 难道我就收5毛钱吗?没人愿意修嘛 你发到主板维修基地请高手们看看了。 可能你的本本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呢不是只刷BIOS就好了是吧 自己不懂建议找专业维修点。还有啊我想知道你装系统是怎么装的!!!

网友:
其实我也感觉,LZ应该正确看待维修商家,你吃饭还要钱呢,你上班那么辛苦为了什么?

网友:
谢谢各位,其实我并没有说做这行的都是js.可能是大家太敏感了,这都是那些害群之马害得。
电脑在拿去修之前除了bios失败点不亮之外没有其他问题,这点是没有疑问的。现在自己刷的也是官网下的,也应当没问题。关于操作系统,
是正常一步步装的,我不喜欢ghost。
现在的问题是用软驱也刷不了。我用纯dos(只有最基本的三个启动文件)刷过好多次,每次刷到百分之七的时候就自动重启,没任何提示。刷新程序也没问题,我用过好几个版本都一样。不知道是bios芯片坏了还是换了。。希望见过这种症状的能指点下。现在这机器从深圳背到义乌居然没人敢接郁闷啊!。。没办法才上这求助。如果连这里都没人碰到的话,那就只好自己拿这块主板研究下主板解剖学了。

网友:
换新的BIOS来刷,可能是BIOS的硬件问题词

网友:
楼主,我有个建议,最好看有没有卖本本型号acer 1651的,叫他提取个BIOS文件(可能要给点钱人家,这样别人才愿意。不要想着个个都是JS),然后到你的机子上测,如果用这个刷了还是不行有可能是你的机子其他问题了。    我以前有部本本就是这样搞好的~   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说维修前点不亮,就判定bios坏了呢,你电脑还有软驱吗?到专业维修点维修吧

网友:
刷BIOS没刷完重启后还能再亮起来么?怎么还重复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前bios版本错误刷机失败点不亮。软驱是usb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器重启能亮,进bios还是老样子,现在只能玩dos了。我玩电脑十几年了,从dos开始算。软件问题绝大多数不是问题,也帮很多朋友搞过许多疑难杂症,不过仅是软件方面。搞硬件,尤其事笔记本没那条件和能力。一时大意了,没想到结果搞得这麽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有官方bios,新旧都有,都用软驱刷过,刷不进去,刷到block百分之七就重启。超郁闷!!拿去修也没人敢接。看来只能那天弄到上海去看看有没高手了!

网友:
能具体说下你刷BIOS的过程么

网友:
拿到专业点的地方换个新的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