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这传真机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0-07-21):
现手里有个三星SF-330传真机,问题是开机屏幕显示:Remove Jammed paper and press Stop/Cancel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以前遇到三洋传真机也有此故障型号记不清了 ,没有解决现又遇到,晚辈没有折 ,请前辈指点。 在这先谢谢了 !

按停止清楚键几秒就能显示时间了, 不一会又显示上面那段 英文   哎  没折呀 !

网友:
Remove Jammed Paper and Press Stop/Cancel
把卡住的纸张取出,然后按 (停止/取消)按钮

网友:
没有看到有纸的地方 我拆机看了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 有可能是有小块 碎纸!如果没有 在检查传感器

网友:
看提示如此 清晰 應該是 你不夠仔細吧。我那天搞臺 松下傳真機 也是卡紙問題,拆成一塊一塊的 最後找到了一塊圓珠筆大小的紙片。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谢谢楼上的朋友 , 我这是感应墨车那传感器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