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17寸正屏 液晶显示器 ,冷开机可以一二十分钟,热开机就一两秒就黑屏了

楼主(2010-07-21):
一台AOC的17寸正屏 液晶显示器,热开机的情况可以显示几秒钟,就黑屏了,但指示灯亮。
冷开机就可以显示几分钟有时可以半个钟。  显示器的两个显示接口都是一样的情况。   请问这种情况 一种是什么原因,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有拆开了,但没发现有电容鼓的。
  型号是 AOC 177V+
                                       显示器  在能显示的情况下 ,有点闪屏的现象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状态正常吗?就是和有显示的颜色一样。
如果灯的状态正常,象是高压保护。
先用好灯管试,如果还有问题,查高压供电,高压部分。
重点高压滤波电容,变压器热稳定性不好,开关管。

电容坏了,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容量不够,会造成有交流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没有电源板的情况下,断开高压接口的保险,用atx电源接高压,看看开机还黑屏不黑屏,
如果正常就是电源,不正常就是高压。然后再一步步查

网友:
开机显示屏幕泛红吗?有可能是灯管打火。
也有可能是高压条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黑屏情况下 指示灯亮是正常的,与在正常显示下一样。

网友:
这个是在显示一下后黑屏的电压情况  。12V供电有 14.7 是不是电压过高了。 黑屏情况下,高压的接口无电压。  在有显的情况下,高压的电压 有 33V左右。请看我的图             只要开机 正常显示时 这个12V的电压就是正常 在12.4左右 。屏一黑 电压就到14.7了。

网友:
单独接个高压板试试。
把集成的高压板12V供电切掉。

网友:
接个高压板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你好请问要在原主板上接哪几条线?我有一个双灯的高压但不知怎么样接!高压上的接线口无任何标是五针的。不知这五针是与原主板的哪几条接?回复 feinimoshu 的帖子

网友:
接的还是那三根线,地线,电压线,和开机线。

网友:
显示器指示灯正常显示 是高压板 或灯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接一个地线。不用我说应该知道怎样找吧。随便找个电容就能找到地线。
2    接一个12V的供电线,找不到的话从驱动版上找到12V,然后跑电路跑到高压板这边来
3    接一个信号线,就是所谓的0N /off    一般在管理芯片出来的一个小细线就是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温度很高?我上次修到一个温度奇高的明基17寸显示器,放空调间没问题不会黑,方普通房间就马上歇菜了

网友:
同意二楼看法,先检测灯管。屏闪的话估计是灯管打火吧!

网友:
我的经验是这样,常备几块电源高压板,AOC177V+这块板比较常见,可以代换多种机型,先用备用板确定故障范围,然后再近一步查找

网友:
你摸一摸电源板、高压板,看看有没有过热的地方,很像过流保护

网友:
这种机子,灯管的可能性大。

在热机后,外接灯管试吧,

网友:
典型的驱动板故障,你给那MCU加热看看能开机不。

网友:
搞定了  确实是 高压部分的部 题,  我是接的一个单灯的 高压条 ,现在能显示了,烤 机半个钟了 ,一直稳定的用着 。     原线 来不管机灯的  都 可以改用单灯的高压条 只要接  地线 和开机信号线  和供电线  就行了 。 这个在一体板上 这三个线好找 ,但对于有的高压条上没标记的,这个就要用点技术活了  。哈哈    地线好找   供电也好找 就是有接保险的, 至于地线  有的是标有 CN1的   那信号线  就研究吧  不过我想一般是有一条线接到一个小三脚 的管子上的。

网友:
估计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