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宽屏液显下三分之二白屏

楼主(2010-07-21):
LG19宽屏液晶显示器W1934S  ,开机正常,玩一个小时左右液晶屏下三分之二白屏,上面显示正常。是哪里的问题呀?望各位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屏的问题,是行扫描COG或COF虚焊。

网友:
需要加焊吗?

网友:
怎么修呀?

网友:
有好心的大侠指点一下吗?

网友: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网友:
菲克斯 , 你好,  行扫描COG或COF虚焊     可以加焊吗?

网友:
我换了驱动板还是不行,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这屏还能修吗?

网友:
还有大侠指教一下吗?

网友:
gate的电路有问题可以查一下,如果可以飞线把电压导过去

网友:
同意是GATE驱动供电的问题,不过如果是COG结构,大部分是电极腐蚀造成,能否飞线都成问题

网友:
如果真的是屏的问题,就要专业的压屏机才可以加焊,不过国内很少见能加焊COG的机器,TAB的倒是比较多

网友:
我没压屏机,看来要请别人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