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楼主(2010-07-21):
今天收到一台IBM X31的机器,故障是不开机,现在能够开机了。
但开机测试了一下,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发现给CPU供电的两个电感L3.L4很烫手,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是正常的吗?
小弟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机的通病是1845坏。。。。。。。。。。。。。

网友:
1845是要换一对还是只要换一个就OK呢?

网友:
加焊下ADP3205

网友:
还是先测机器运行是否正常后再考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通病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修了那么多X31,1845坏的很少很少
要说这款机器的通病,电容倒是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必争论,我修的是一组电压没有就是说1845坏

网友:
3205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只是别误导其他朋友而已
这款机器1.8V处的1845倒是进液的比较多
那个供电16V和场管之间

最大的通病就是待机无1.2V,这个不是1845有问题,而是电容和场管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只要不掉电就可以。

网友:
对就是电容和场管的问题,昨天我还换了一下!

网友:
O(∩_∩)O谢谢各位的指点,机器已经让客户拿回去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