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炫舞提示致命错误...在线等...

楼主(2010-07-21):
我朋友的电脑是四核的配置,我朋友说一近炫舞就提示致命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啊?系统也重新装过了还是不行,玩别的一切正常,炫舞也重新下载过,还是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弄了,麻烦大侠们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我呢,我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具体是什么提示?

网友:
致命错误是在蓝屏中显示的还是在操作系统中显示的?

网友:
如果你确定系统重装了,游戏重下,重装了,且玩别的游戏也正常,可以试试给游戏客服发邮件,故障描述清楚一点,说不定客服能帮你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病毒哦。把硬盘格式化再装系统,看一下还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