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自动变色

楼主(2010-07-21):
我有一液晶显示器,屏出现了正常后然后慢慢变白然后又正常,请问题大虾吗,这显示器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屏电路的问题,碰到了几台了,由于经验有限,没有修好,

网友:
换下驱动板排除一下,还完还是一样的话,就是屏板的问题了

网友:
刷一下24c如果没有用就是屏电路的电源ic有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引起换个试试吧

网友:
屏的问题   使用一会 儿 会有所改善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看,要是不行就换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