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FX5200显卡竖线

楼主(2010-07-21):
一块讯景FX5200显卡
请高手指点哪里坏了。

网友:
有一个显存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哪个能看出吗

网友:
是A卡还是N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N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哥,
什么是A卡,什么是N卡  ?
谢谢咯 。

网友:
NVIDIA  有这个字样的应该是N卡吧
ATI的应该就是A卡了吧

网友:
A区8到15这几个数据出错,A区是右边显存 应该就是右边正面第一个显存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A卡和N卡指的是显卡芯片的型号 分别是ATI和NVIDIA公司生产的 这两家公司只是研制芯片 然后提供给各个显卡厂家生产 LE: NVIDIA显卡型号采用的后缀。全名为“Limited Edition”(限制版),代表系列中的低端产品。当前有FX 5700和6800显卡采用。 SE: ATI显卡型号采用的后缀。全名为“Special Edition”(特殊版),同样代表系列中的低端产品。通常SE后缀的显卡只有64-bit内存界面,例如9200 SE、9550 SE、9600 SE、9800 SE(此型号有128-bit及256-bit)、X300 SE等。又或者是像素流水线数量减少(如9800 SE)。 ZT: NVIDIA新增的型号,现在只有GeForce FX 5900ZT一款。ZT代表着比XT更低的市场定位,是系列中最低端的产品。 XT: 最容易让人混淆的型号。ATI与NVIDIA显卡均在使用。在ATI方面,代表系列中最高端的产品,如9600 XT、9800 XT、X800 XT、X600 XT等等。而NVIDIA则将之用作低端型号,如5600XT、5900XT等等,选购时要注意认清。 GT/Pro: 分别为NVIDIA及ATI公司用作中端显卡型号的字母。代表产品有6800 GT、9600 Pro、9800 Pro、X800 Pro等等,唯一例外是新推出的GeForce 6600 GT显卡,它是系列中暂时最高档的型号。 Ultra: NVIDIA显卡中最顶级的型号,与ATI的“XT”后缀相同。代表产品有6800 Ultra、5700 Ultra等等

这个百度一下 大把大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如此啊 。
    谢谢大哥哈。

网友:
XFX的NV34有好几款方案,楼主的是哪种?不然没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