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z61T图纸

楼主(2010-07-21):
求IBM z61T图纸

网友A:
  楼主 你在下图纸之前 烦听我一言 你在基地也是个老鸟了 你怎么就从来不用搜索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70684

网友(2020-04-01):
机器这么老了,居然还有图纸。谢谢论坛。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在下图纸之前 烦听我一言 你在基地也是个老鸟了 你怎么就从来不用搜索呢
http://www.chinafix.co ...

我的Z61T插上电源适配器,电源待机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机子好像有启动的声音,摸CPU位置有发热 风扇不会转,所有指示灯多不亮。找个·图纸看看。主板哪里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