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不认无线

楼主(2010-07-21):
IBM z61T不认无线,请问怎么修
无线

网友:
不知怎么个不认天线法,有报错吗?还是没信号。

网友:
弄无线USB的找个地方塞进去,接好线用吧,那那么麻烦。

网友:
是不是报1802吗?
如果是去狗狗上下一个1802补丁就行了

网友:
是不能用还是硬件都没认到,要搞清楚,有时候可能是驱动冲突!

网友:
上次我修到一个不认无线网卡的,做南桥OK

网友:
看下BIOS里面有没有关掉呀?

网友:
開關有開嗎? 有的話就重做南橋吧!

网友:
你是不是 换系统以后不认的
找驱动吧
官方网 有

网友:
看你的笔记本无线切换开关也没有打开

网友:
不认的话换无线,看相关电路,再不行就干南桥了。

网友:
此类故障出现的点 蛮多的 你最好看图测测

网友:
无线是南桥控制的,查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