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754主板要怎么弄

楼主(2010-07-21):
               一块杂牌子754主板,起先拿来是不跑代码,测了一下内存供电管烧了,找了个代换上去会跑代码了,代码跑过C1 C3 0D就不跑了,现在怀疑是显卡不过,也有可能是BIOS程系问题,要是BIOS问题的话这种板也找不到程系刷呀,我还能怎么办呀,请高手指教  内存管不是找原型号代换的,代码以经过内存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还有一个故障淌说,第一次开机的话会跑代码,重启就不显示00,断电再开还是一样,必须要拔掉电源再次开机才能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0D应该是过内存了  具体还要根据完整的代码来看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吧  找不到一样的BIOS就找个公板的刷进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