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认网卡

楼主(2010-07-21):
一台Dell d600能装上系统但不认网卡只能认无线网卡可是却死活打不上驱动请各位大侠支个招。。

网友:
加焊下网卡芯片,此芯片是BGA上的,网卡坏是D600的通病吧

网友:
我这有一台600M,问题差不多!
我这的是无限网卡和网卡都能认到,就是装不上驱动,应该就是网卡本身引起的,换个网卡就成了!

网友:
先做下网卡芯片,不行在干南桥

网友:
你用的时候是插上电源的还是用的电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楼上的,我电池 电源都用过

网友:
网卡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网卡芯片有问题,弄个重新作上

网友:
好,我几天就做个网卡,弄好了通知各位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网卡坏了。

网友:
把网卡加焊一下,如果还不行,那就是网卡坏了。重新换一个。

网友:
报告大家已经解决加焊后就搞定了

网友:
我的D600还没有搞定.换网卡也是不认网卡.郁闷得很.

网友:
和网卡有关的是网卡 南桥 mac 网桥 网线接口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搞维修的应该都知道了吧,D600的网卡,V3000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