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3U 开机一会儿掉电

楼主(2010-07-21):
TCL K43U 开机一会儿掉电
t2370 cpu  960集成主板  EC-IT8512
机器拿来时,故障写着 风扇不转  自动关机 , 先以为cpu过热掉电, 拆开用5v试风扇ok  查风扇电路,EC没有0-3.3v控制电压来 ,
补焊ec也没有电压 于是直接飞5v到风扇,使得风扇常转, 开机 进入xp 后 掉电 ,马上按开关又可以开机 ,很准50秒-1分钟就掉电 ,不
论dos xp bios 都掉电 ,马上按开关又可以开机 ,(掉电时有5v 3.3v 其他电压不出)。 于是拆掉温控ic 也一样故障,换过cpu供
电mos一样,反正开机正常时 电压都正常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维修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一台,发现故障与你这个一样。发现热管的CPU部分比散热铜片部分的温度高很多。

网友:
换个钟芯片看看

网友(点评):
有原因吗 不是灌水吧

网友:
你的5v采点没菜好

网友:
我是去掉控制场管,短接输入输出脚。

网友:
大家说说这个是不是通病呀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

开机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
修好的朋友出来说一下了

网友:
哎,悲剧死这几天都是这活

网友(2010-09-12):
我这儿也有一块 操了

网友:
换南桥吧. 修很多了.

网友:
我的联想的修好久了还是一样,F41

网友:
换过EC 吗?

网友:
这板子的架构很多国产机器都是这板子,前天修海尔A61的时候是加电无显,最后确定南桥问题,杀南桥OK,估计楼主的也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呀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海尔A560的机器和楼主一样的掉电的。不知道楼主修了吗

网友:
升级BIOS试试,